组六轴,配置清单求轻拍。。。另请教电池应如何配置??????

楼主(2014-07-21):
初步打算挂狗,后期打算挂微单,所以机架,动力打算先一部到位。。。
不知道这个配置是否可以。。。。

另请教动力电池应如何配置

网友A:
这个可以上6S电池,微单的话,可以上10000mah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上6S电池,微单的话,可以上10000mah的电池

那挂狗的话,能否4s ,多少mah的电池合适。。

网友:
4S没问题,上10000的,或者是两块5000的一块上,加上狗估计也能飞个20分钟

网友:
我现在用的朗宇3508电欧诺个机580KV带微单可以飞8分钟,电池用的OY(欧阳)电池,感觉还行

网友:
云台还是不要贪便宜啊  到手效果不行闹心  做后又折腾升级 到最好钱还多发了 我当初就是这样的 到头来发的钱还多些

网友B:
这配置可以直接上XCAM140BS,5R了。带狗是不是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可以直接上XCAM140BS,5R了。带狗是不是太浪费了。

微单是打算后期上,先期先狗看效果。。。

网友C:
搞960轴距,1755浆 6S电。我瞎说的别放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960轴距,1755浆 6S电。我瞎说的别放心上

这个我也想,可是高了一个档次啊,飞控v2也不够用了。。。。。没钱啊。。。

网友D:
看出不合理来了,加我qq1181518512,有时候省钱就是浪费钱,哪吒v2不是用在810上的。出了问题就不是损失一个飞控钱了,要么换好飞控,要么换小飞机。另外大飞机挂小云台,云台受不了,会出现果冻。

网友:
V2我810就用过,没啥问题,记得要买OSD 你要挂狗台,前期狗出来的效果肯听不会很好,抖动、果冻很多!我还是劝你一次直接买微单云台,重心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出不合理来了,加我qq1181518512,有时候省钱就是浪费钱,哪吒v2不是用在810上的。出了问题就不是损失一 ...

个人认为810轴距用V2的飞控没什么问题。虽然悟空的功能会比V2好但价格摆在那里,而且如果飞控出状况的话不管是V2还是悟空或A2都一样失联或炸机。
当然,不差钱的话上WKM或A2更好。坛子里有人用LITE上810也大有人在,我则V1上810也一直正常飞行。
还有一个问题,810挂狗的话最好上两块6S5000的电池,一块上挂,一块下挂,目的是配重,能使机子以更稳的姿态飞行。当然如果挂微单+XCAM140BS云台的话建议用6S10000的电池。我目前用6S5000+3S1200电池挂XCAM140BS+5R。

网友:
动力换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810轴距用V2的飞控没什么问题。虽然悟空的功能会比V2好但价格摆在那里,而且如果飞控出状况的话 ...

请问你动力是怎么搭配的?也是30A+4110+1555?

网友:
咦,我回复的帖子呢,哪里去了???
嚓,回复也要审核呀。无语了

网友:
这个配置应该不错,我也想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整机套餐的,我记得飞控是naza v2,整机7100,个人觉得挺划算

我这样7000还不到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