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OSD确定机头 方向?

楼主(2014-07-21):
请各路高手帮忙,现在我的S-1000只敢飞100多米,再远就看不清机头,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白天即便是分不清机头也没关系呀  你不是有屏幕嘛  晚上你可以按 LED 灯带  区分机头

网友A:
用智能方向飞行啊

网友:
其实ISOD上有显示HOME的方向。还有水平距离数值。这些都能帮助你判断飞机姿态的。

网友:
一直对尾飞行,不要转向,不动方向舵。所有旋转的动作让云台手来做,这样飞远了后可以直接后退的往回飞了

网友B:
起飞点搜星结束后,机头方向为180度,即远离操作者而飞。因此,飞机不论在远方何处,旋转机身后,方向为0度时,机头即超像操作者,前进飞行,飞机回来了。我每次就看这个角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点搜星结束后,机头方向为180度,即远离操作者而飞。因此,飞机不论在远方何处,旋转机身后,方向为0度 ...

谢谢指点,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智能方向飞行啊

是锁定方向吗

网友:
顶个  可以用无头模式飞

网友:
iosd显示中,有一个“菱形方块”可以帮你辨别机头方向!旋转机身直至“菱形方块”居中,就是机头方向正对着你,或正背着你!谢我哦!

网友:
我去。。一新手就飞S1000

网友:
太土豪了让,用S1000上手~~~~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点搜星结束后,机头方向为180度,即远离操作者而飞。因此,飞机不论在远方何处,旋转机身后,方向为0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