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零油门,2号或4号电机一直低速转动

楼主(2014-07-21):
飞控:naza v2
电机:4110
电调好赢30A。
今天装好,测试。

零油门,电机2号或4号一直低速转动,怎么回事?

要做一个开始启动电机的动作,才能完全停止。
又或者直接开油门保护,才能停掉转动的电机。

所有东西均为一手新品,难道我是RP出问题了?

网友:
电调有校准么···

网友:
挨个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A:
四个电调一起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调一起校准油门行程

话说怎么一起呢?我只懂一个一个来

网友A:
4条信号线并一起插油门通道上校准,也别忘了给接收机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条信号线并一起插油门通道上校准,也别忘了给接收机上电

四个并一个通道,就是要找个线啊!!!
问题是我手上没有这么多舵机延长线来做一条这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条信号线并一起插油门通道上校准,也别忘了给接收机上电

一个个校正,应该也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