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锁尾,使用716+6050尾桨,还是有点不行

楼主(2014-07-21):
我的977升级了9T铜齿,之前上了720+F47尾桨,锁尾一根棍。但是看到720电机的价格最便宜的都是7块多的,感觉还有点破坏重心。716双环的2元,就想着来716的。716的无奈输出轴是0.8的,就买了6085尾桨,今天上去后发现猛推油门尾巴有点飘。现在想问问各位有啥0.8孔径的好尾桨推荐不!716的电机也有1MM输出轴的,但是转数比较低,大概比0.8输出轴的低了8000.不知是否可以入

楼主:
纠正错误,是6050尾桨。减震海绵是3M的

网友:
仔细调调看。

网友A:
看影片吧
v977改金屬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影片吧
v977改金屬套件

金属上了加大螺距更加锁不住

网友B:
我的就是9T加原厂尾电机,配合6050尾桨,锁尾没压力啊,而且手里有两只720电机还在盒子里,目前感觉还没到720出手的时候。

网友C:
改8.5mm保证一根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影片吧
v977改金屬套件

金属件是个误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8.5mm保证一根棍

实践证明8mm空心杯和716空心杯相比并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9T加原厂尾电机,配合6050尾桨,锁尾没压力啊,而且手里有两只720电机还在盒子里,目前感觉还没到7 ...

猛加油门的时候我的向右甩一点,不多,但是720+F47就是一根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件是个误区

我不想用瓢虫桨。。。。。我觉得F47尾桨比瓢虫和6050的更好,比6050的直径大一些,但是孔径是1MM的,716   1MM输出的转数大概是42000,不知道可不可以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件是个误区

如果现在977出一个加大螺距的塑料件的话我还是很愿意买的,不过锁尾真的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8.5mm保证一根棍

那就算了,720就可以一根棍了,我是看着它有点破坏重心和价钱才上的716。8.5的还得自己改尾巴
还忒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猛加油门的时候我的向右甩一点,不多,但是720+F47就是一根棍了

716电机也分很多货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6电机也分很多货色的。

我买的是淘宝  2元一个的那种

网友:
据说 华坑尔的瓢虫电机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淘宝  2元一个的那种

2元的如果不给力就用720,大不了电刷磨损后用716后盖装到720上。
不过这样貌似很小气,直接选择好货色的716或者720就是了,没那么快报废的。

网友E:
977锁尾不是问题,自身锁尾是不错的,因为六轴陀螺仪对震动要求高,要先解决震动问题。双环马达不一定适合977,转速不知道真么样,如果没有977原配的高肯定不能锁尾了,淘宝上这样那样的0716马达都有,还是买原厂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元的如果不给力就用720,大不了电刷磨损后用716后盖装到720上。
不过这样貌似很小气,直接选择好货色的 ...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977锁尾不是问题,自身锁尾是不错的,因为六轴陀螺仪对震动要求高,要先解决震动问题。双环马达不一定适合9 ...

我用的是三轴,减震海面换成3M的了。有一点点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