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黄K8软件安装!!

楼主(2014-07-21):
请问电脑怎么安装软件?如图显示这俩压缩包已经下载完!就差安装了。请装过的大大请教教我怎么装吧!驱动怎么装!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好像只是一个5.3.4的软件包,还需要一个k8的usb的驱动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只是一个5.3.4的软件包,还需要一个k8的usb的驱动包

我发的图片第一个压缩包就是驱动包。可是我软件装好了驱动不会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的图片第一个压缩包就是驱动包。可是我软件装好了驱动不会装。。。

驱动包不是直接安装的,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硬件,然后更新驱动,选择到驱动包,好像是选择到  VstabiUsbDriver2 这一层就行了,不用再选择到x86那一层的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包不是直接安装的,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硬件,然后更新驱动,选择到驱动包,好像是选择到  VstabiUs ...

设备管理硬件是指哪个硬件?我的是XP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硬件是指哪个硬件?我的是XP系统。。。

手边没有k8,要不你就再换个usb口,让usb发现新硬件,然后选择驱动目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边没有k8,要不你就再换个usb口,让usb发现新硬件,然后选择驱动目录就行了

恩。我试试吧。谢谢您了啊。

网友B:
右键点我的电脑 选管理 然后找到设备管理器  找到带黄色感叹号或者问号的设备 右键 安装驱动 找到你下载的驱动文件安装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点我的电脑 选管理 然后找到设备管理器  找到带黄色感叹号或者问号的设备 右键 安装驱动 找到你下载的 ...

压缩包提前解压出来吗?

楼主:
以解决!感谢LZ帮助我的人!

网友C:
解压后安装,在安装目录有个driver文件夹里面有驱动,需要手动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压后安装,在安装目录有个driver文件夹里面有驱动,需要手动安装驱动

感谢。已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