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GT15汽油机超温问题

楼主(2014-07-21):
OS GT15汽油机,使用混合油按官方配比25:1(用配油壶配的,不会有错),机油是使用官方推荐的进口小松2T机油FD类。飞机在低温起飞的时候比较正常,也感觉到发动机有劲,油门跟手及时。悬停几分钟后,发动机开始有点发烫了,然后飞机慢慢下降,再然后即使全油门飞机也飞不起来了。如果说是贫油的话,那么低速油针再开6度,发动机声音低沉,飞机起不来。非常纠结,为什么发动机超温,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望大师们指教!多谢!

网友:
难道是发动机散热问题?

网友:
汽油机可不是靠松油针就能降温的,燃料中并没有硝基甲烷来降温,富油压缩比增大同样会带来高温

网友:
发动机高温,强制散热看看有没有改观下降至110。

网友:
汽油机就这个毛病

网友:
700装15cc散热是有问题..以前我飞神龙26cc就不存在过热问题,,单独风扇散热.......700N飞甲醇有时都过热別说汽油了

网友:
用斯蒂尔脂基红油试试,另外赞成楼上说的,15CC汽油机装在700级的上面发动机负荷有点儿大。

楼主:
OS GT15汽油机设计就是装在700上的呀

网友:
LZ别折腾了,出了吧,无解。。。

GT15我是第一波入手的,和其他几个朋友的,都过热拉缸,你看现在谁还在玩。。。

楼主:
?x=
怎么发不了视频,这是我OS GT15汽油机加装散热片家中试飞的视频地址。效果还行。

楼主:
呵呵,可以发视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可以发视频了

恭喜,加散热片 确实 算是 能缓解 高温问题。。

——改 水冷 —— 是 俺的 绝活 ——

遥测和直测 数据一致:排气口 温度能被强制水冷到137度。
————缸体外表面 温度 估计也不会 超过100度。水未沸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加散热片 确实 算是 能缓解 高温问题。。

——改 水冷 —— 是 俺的 绝活 ——

大师竟然有这么牛!请教一下怎么改的?上视频

楼主:
用OS GT15汽油机根本飞不了3D呀,勉强航线缸体还高温160度左右,散热头在110度左右。再高温就拉缸了。这是低速航线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OS GT15汽油机根本飞不了3D呀,勉强航线缸体还高温160度左右,散热头在110度左右。再高温就拉缸了。这是 ...

最近的 这几个月 忙着搞 30kg级别 的大机。。

所以:去年完成的载荷6kg的 水冷小机 还有三架呢。
(后两架)都没时间去组装完成。(自带 发电机 )

飞机电力能实现自平衡,只要有汽油 理论上无限续航。
(期望 8月 之后 能有时间 组装完成 后两架 6kg机)

网友B:
汽油机是当量燃烧,燃料对工质做工少,再加上汽油潜热比较低,综合几方面,温度高是必然。
使用汽油机,注意几点,可以比较好用;
1,一定要大马拉小车,用排量大的大功率机来带,这样发动机使用转速比较低、在部分负荷就满足功率要求,降低热负荷,你的700级,15CC还是小了,用26CC就合适了。
2,本体风扇的冷却能力很关键,这么多拉缸的现象就是因为发动机过热,导致机油黏度降低油膜效应失效,活塞和缸套直接干摩擦,造成拉缸,一般机油温度控制要求在120度以下,再高就危险了。如果不能改动,适当降低燃油比例试试,比如用20:1,尽管马里会小点,但混合气拥有更多的机油,能改善一下润滑状况。
3,控制发动机转速,汽油机和甲醇机不同,不能通过收油针来提高转速增加马力。汽油机要低速,要充分利用汽油机的扭矩,配合稍大点的螺距达到升力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是当量燃烧,燃料对工质做工少,再加上汽油潜热比较低,综合几方面,温度高是必然。
使用汽油机,注 ...

有道理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楼主(2014-09-06):
终于解决汽油机超温的通病!完美改装,完全达到甲醇油机的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汽油机超温的通病!完美改装,完全达到甲醇油机的动力。

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