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在外场给模型电池充电可行吗?

楼主(2014-07-21):
不知道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在外场给模型
电池
充电可行吗?比如用100-200w的单晶电池板+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这样的太阳能系统,一般持续输出12v-24v,5-10a

网友A:
对功率要求不高的话可以,200W的单晶差不多面积有1.2平方,重量也有15kg了,
还不如带个电砖,不过如果有越野车,可以搞个放车顶上

网友B:
可行,但是要接个稳压器,充电器需要稳定的电压电流

网友C:
没必要吧,太重,体积太大,必须开车搭载出门。
但如果有车,还不如直接汽车电瓶充电。

网友D:
没意思,体积大成本高,不如直接从车上取电,使用时发动车辆即可

网友E:
实用性不强。

网友F:
楼主说的100-200w是理论值,实际太阳能电池受光照影响很大,一片云就会有很大影响,能量密度太低,而且这么大的太阳能电池板成本也不少,不如废物利用,用车上到寿命的蓄电池给动力电池充电

网友G:
放车顶即可。。

网友H:
这个我个人以为效率比较低。

网友I:
肯定行,但不好携带且价格不菲。

楼主:
100w以上的光伏板确实太大了没办法携带,我买了块50w多晶光伏板配了一个小电瓶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