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h4机架的盆友,

楼主(2014-07-21):
我的h4起飞的时候感觉震动比较大,飞起来后就好了,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求解决方法。
还有,朗宇4108电机,好像虚位了,用手左右掰,有轻微的晃动。咋处理呢,谢谢

网友A:
H4震动比较大这是没办法,折叠机架硬伤。如果有条件的话换UAV加强版的会好些。调参做得好也能有效补偿掉震动影响,当然其实还是很消耗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震动比较大这是没办法,折叠机架硬伤。如果有条件的话换UAV加强版的会好些。调参做得好也能有效补偿掉震 ...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就是h4加强版的,在地面没起飞是有些震动,那很正常,起飞后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h4加强版的,在地面没起飞是有些震动,那很正常,起飞后就不会了。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