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 的兼容接收机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4-07-21):
请教各位同学,FUTABA 10C控(TM10高频头) 想配几个兼容接收机,哪种比较好用?新手航线阶段,450 480 一类的小鸡,知道或用过的请赐教!!

网友:
frsky,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

网友:
兼容接收也就frsky吧,还有别的吗?

网友:
frsky是你不二的选择

楼主:
多谢 负责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负责的回答!!!

过奖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再说就是打几个字而已!我是T8FG  SUPER !就使用这个接收机,K8连接很方便,直接一根线就解决了,都不用一拖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奖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再说就是打几个字而已!我是T8FG  SUPER !就使用这个接收机,K8连接很方便, ...

咨询了几个店家,都说8SB比6好用 ,最终搞清楚了7CH和mult模式在制式上有区别, Mult模式更好用 ,所以 个别6ch接收机会有失控的情况 而8ch几乎没有。再次感谢经验分享!!!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同学的推荐 定frsky tfr8sb去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