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减重三分之一!

楼主(2014-07-21):
今天称了下遥控器电池,就是下面这种,2200,3s,8c,才130g
而我的花牌2200 3s 25c却重达180g,几乎重了一半

但是实际上我却用不到25c
我的s500起飞重量1200g,悬停电流只有16A,走航线估计也多不了多少
那如果用两块8c的控电并联,4.4*8=35.2A,绰绰有余了,但是重量轻了三分之一

要是还觉得不保险,以我的x2212电机算,3s满油门13A,4个全都满油门也就52A,三块控电并联也就够了,但是即使三块控电也就是两块2200动力电的重量或者差不多一块5100动力电的重量

另外就是这控电是40一块,25c的动力电我是95买的,差了一倍还多
要是再小些的机子,可能控电一块也就够了

你们觉着这样如何?

网友:
测试一下吧

网友:
其实也没必要测试,电池的放电系数会随着寿命的递增而减小。虽然要求没有速度车那样的高,但是 在选择电池时还是要为以后日渐打折的放电系数留出余量。更何况根本就不会清楚自己买的电池是不是虚标

网友A:
控电…你相信它有2200吗?

网友:
控电绝对不足2200。另外高C数电池放电时压降更小,更何况电池普遍虚标C数

网友B:
淘宝上卖的控电是虚标最严重的锂电品种之一。从容量到C数都严重虚标。

网友:
楼主在挑战全魔界的智商

网友C:
你敢相信控电是足量的?你没用充电器充过控电看充进多少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敢相信控电是足量的?你没用充电器充过控电看充进多少么?呵呵

我买天9II时配的电池75元,容量足,C数就不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卖的控电是虚标最严重的锂电品种之一。从容量到C数都严重虚标。

感觉也是。我用镍氢电磁做控电,一天玩两三个钟,可以用2个星期,不过充电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电…你相信它有2200吗?

控电…你相信它有2200吗?

控电…你相信它有8C放电吗?

网友:
我的3s2200控电循环三十次之后目前只能充进去800多毫安时了

网友:
我的和遥控器 同时购买的控电从单节3v充电可以基本充到标称容量,差20mah左右。难道人品爆发?

网友D:
起飞重量1200g,悬停电流16A?简直是电老虎啊 ,我3000g的起飞重量还不到这个悬停电流

网友:
不知道楼主买的控电怎么样,我买的几种,虚标都很大,作动力电根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重量1200g,悬停电流16A?简直是电老虎啊 ,我3000g的起飞重量还不到这个悬停电流

算下来平均力效约7.9g/w,不算很低吧

网友:
这种控电都虚的很,别拿这种不靠谱的电池来飞几千块钱配出来的机器。真要减重就在机架、脚架这些上面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