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使用分电板,集线器,集线器组,焊死的选择问题 ...
关于电调使用分电板,集线器,集线器组,焊死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7-21):
分线板容易脱焊,干扰大 貌似是论坛反应最多的问题。。
集线器 好像安装上貌似容易碰到碳纤板发生短路。。
Fy现成的 集线器组跟焊死应该都是比较理想的安装办法?
请问大家都使用什么办法链接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死。。。。。。。。
焊死是1分N 接线的办法链接到香蕉头还是N个电调线直接在香蕉头中焊死啊。。。
= =刚打算玩6轴。。别见笑啊。。。

网友A:
除开接收机、飞控、电池这三处能见到插头,其他地方全部直接焊接。电机、电调原有插头座全部剪掉焊接(电调信号线如果长度够用可不剪)。

网友:
用覆铜板,在1*1cm的位置内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