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求助 二轴改三轴 !!

楼主(2014-07-22):
最近打算我二轴云台改成三轴,买了一块第三轴扩展板。买回来发现我原来的主板没有I2c接口,也就是没有预留sda  和scl  接口。  但我感觉板子芯片都是一样的,因该可以飞线解决吧?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这两个接口是连到主板芯片哪的(sda  和scl  接口 )  可否飞2根线?!!!!非常感谢。屌丝一枚。   还望有板子的同志帮帮忙 就差这一步了。非常感谢。  可以用万用表直接帮忙测量一下,这两个接口通到哪里的!!!

万分感谢!!!file:///c:/users/jin/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182101~1.JPG

网友:
彩色的线这个口就是吧

网友:
两轴和三轴是共用的SDA SCL的  直接并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12v正負電接上三軸版(版上其他的VCC都只有5v跟3.3v沒用直接拉12v進電的電源就OK了),羅盤上的SDA SCL兩個接上三軸版上的對應的口

网友A:
改了三轴没多大改变,我花了192买了个三轴的板子,效果还不错,就是不能设置一个通道来切换锁定模式和跟随模式!其他的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三轴没多大改变,我花了192买了个三轴的板子,效果还不错,就是不能设置一个通道来切换锁定模式和跟随 ...

我的改好了   可以控制模式   接收机可以设置四个通道   一个z  一个俯仰  一个切模式!!我可以36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改好了   可以控制模式   接收机可以设置四个通道   一个z  一个俯仰  一个切模式!!我可以360度。
...

哥们你好,我想改三轴,能教我么。谢谢351125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