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比较,s800evo和自组飞越810

楼主(2014-07-22):
s800evo
飞越810+收放脚架+朗宇4110+铂金30A
这两种配置,求分析,求比较啊!
多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飞控一样?我非常喜欢s800,但是我还是选用第二套方案用x度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飞控一样,都打算用wkm。就是不知道这两套配置哪套好一些

哦,飞控一样那就随便了,看你自己喜欢哪个了

网友B:
810续航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0续航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不清楚啊

网友C:
S800  东西太贵。你坏了换下太贵   810便宜  建议自己搭配 找乐趣。。这东西自己配好了就好  S800还是人搭配出来的  我现在810 飞行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800  东西太贵。你坏了换下太贵   810便宜  建议自己搭配 找乐趣。。这东西自己配好了就好  S800还是人搭 ...

那这两个性能和续航方面比较呢?哪个优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两个性能和续航方面比较呢?哪个优秀些?

同样的S800EVO 挂Z15 满载航线10分钟  我备机810 满载12分钟  重量有点区别。。估计差不多。。我喜欢自己配  现在S800放那做备机  准备折腾U1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S800EVO 挂Z15 满载航线10分钟  我备机810 满载12分钟  重量有点区别。。估计差不多。。我喜欢自己 ...

你810现在什么电机?用的多大的电池?挂微单还是单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810现在什么电机?用的多大的电池?挂微单还是单反呢?

4110  16000电池 5N  如果你要挂单反建议轴距用900以上 电机用大电机。。那样才不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S800EVO 挂Z15 满载航线10分钟  我备机810 满载12分钟  重量有点区别。。估计差不多。。我喜欢自己 ...

请问你810挂微单用的什么云台?求推荐微单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10  16000电池 5N  如果你要挂单反建议轴距用900以上 电机用大电机。。那样才不吃力

我要挂微单,机架在810和960之间犹豫~话说再求推荐个微单云台,Z15太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110  16000电池 5N  如果你要挂单反建议轴距用900以上 电机用大电机。。那样才不吃力

16000  太大了吧  我2个6S5200并联可以15分钟 满载 微单5N+云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000  太大了吧  我2个6S5200并联可以15分钟 满载 微单5N+云台

航线15分钟吗。。效果不错 求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000  太大了吧  我2个6S5200并联可以15分钟 满载 微单5N+云台

我也在犹豫云台  前几天买了个3000的J69   卖了准备买个海天的3轴。。听说山寨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航线15分钟吗。。效果不错 求配置

电机和你的一样,就是云台是X-ACM的   5N+饼干    2个5200  电池并联    图传和云台   850电池供电    迷你OSD  蓝牙  基本就这些了  我觉得你16000电池太大了   电池重量增加了   未必可以增加续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你的一样,就是云台是X-ACM的   5N+饼干    2个5200  电池并联    图传和云台   850电池供电    迷 ...

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

如果上960的机架用多大动力合适?多少kv配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你的一样,就是云台是X-ACM的   5N+饼干    2个5200  电池并联    图传和云台   850电池供电    迷 ...

如果上960的机架用多大动力合适?多少kv配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犹豫云台  前几天买了个3000的J69   卖了准备买个海天的3轴。。听说山寨最好的

我有个朋友,用的火影云台,说是也还不错。你了解不?

网友A:
感觉6轴810足够了,我刚弄了810,如果用960的话还不如直接上大八轴了,已经那么大了,性能还无需担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朋友,用的火影云台,说是也还不错。你了解不?

火影的我也看了 还不错把 但是5000的价格加3000可以买个二手Z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影的我也看了 还不错把 但是5000的价格加3000可以买个二手Z15了

火影确实贵~但是二手的Z158000也下不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上960的机架用多大动力合适?多少kv配多大桨?

960的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