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生产这东东,一定会卖的火 !

楼主(2014-07-22):
淘宝上看到某一pnp成品小飞机有这一装置,一直想买上几个,可惜买不到!

其优点有两处:

1.炸机时由于弹簧的缓冲作用,一定程度下保护了电机与机头.

2.调电机拉力线十分方便,什么右拉下拉,旋转几个螺丝搞定.

那里有卖,请大家提个醒呵.

这东东gif图片约512K,无法上传,只好传个土法自制的给大家了.

网友A:
然后螺丝松了,整个电机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螺丝松了,整个电机射出去。。。

螺丝调好后总得用泡沫胶胶定一下吧.

网友B:
难看啊,就像个烂脖子

网友:
怕螺丝松很简单   在螺杆滴上几点油漆   麻烦点嘛就螺杆上打眼上插销

网友:
炸了就换,反正都不值钱,而且顶死也只炸一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看啊,就像个烂脖子

厂家的那个漂亮.个人手艺欠火候,脖子加长是为了不加铅块配重,使重心前移.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C:
等于加了一个保险装置,结构有点看不明白,能发个简易的机械图学学吗?

网友:
桨不平衡就会筛糠一样

网友:
真炸了一样坏,增加了重量,增加了故障率,增加了不稳定,所以只有模友diy,不会有厂家做的

网友:
固定螺母要用带自锁功能的,如果没有,可用两个螺母并上,以防止螺母松动就惨了。
个人感觉意义不是太大,关键还是要练好操控技术,飞行技术不好,什么都白搭。

网友:
高速暴力大电机 不会振动吗

网友:
太难看了 不实用

网友:
撞了照样坏,不如做那种可拆卸动力舱的,万一炸了,动力舱损坏耗能,拆下来换到就是了,毕竟炸机这种小概率事件,应该用一次性的保护装置

网友:
桨不平衡就会筛糠一样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于加了一个保险装置,结构有点看不明白,能发个简易的机械图学学吗?

沧狼模型有两种小飞机J3与182采用这种结构,上淘宝看看便更明了.

网友:
想法是好的,感觉比较容易调拉力线了

网友:
仅适合小型飞机……

网友D:
没什么用

网友E:
感觉应该不错,可以减小炸机后的冲击,螺母放松可以用两个进行。

网友F:
这个装置,理论上是方便,但实际上电机在高速转的时候所带来的震动也很多,对电机负荷也大,电调容易发热,效率变低,反而得不偿失

网友G:
炸鸡力道非常大 装了这玩意估计没啥效果 该坏的一样坏 这个架子顺道一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