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9chp super能用来控制多轴么?

楼主(2014-07-22):
请教如题~~~

网友A:
当然绝对完全可以

网友:
顶个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绝对完全可以

HP的不是直升机专用的吗?还是说可以调混控?

网友A:
物理摇杆是专用,功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摇杆是专用,功能是通用的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如何设置能控制多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