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三不像,请教无刷电机与电调选择

楼主(2014-07-22):
电池两块,狮子5200MAH30C 7.4V想做一个风动救援机,要求速度不快但推力要大,选择怎样的电机合适
看论坛里说电调选择是看电池容量x放电系数
那5.2x30=156A,,,该不会买个200A的电调吧?小弟菜鸟一个,请老鸟赐教,谢谢

网友:
那个是神马!!

网友:
不错的注意,水鞋直接走了

网友A:
乱说和c数有毛关系电调和你的电机有关系在和你的电池几s有关系

网友B:
"电调选择是看电池容量x放电系数"这话谁说的
电调是看电机最大电流,再留一点余地选择的,个人习惯留三分之一

网友:
根据采用的电机和配套桨、使用的电压来查电机的电流,再选用合适的电调

网友:
可以看电机的最佳的(或选定)工作电压下的最大工作电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说和c数有毛关系电调和你的电机有关系在和你的电池几s有关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F7%2B%D1%A1%D4%F1

楼主:
玩油船难免会熄火在水中央,做这个为了把船推回岸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选择是看电池容量x放电系数"这话谁说的
电调是看电机最大电流,再留一点余地选择的,个人习惯留三分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F7%2B%D1%A1%D4%F1
看到这个把我迷糊了,那请问我的最佳配置是怎样

网友:
错误!只与电机及负载有关,当然电压也有关。

网友C:
这要看你用多大的桨? 空气桨效率低!得用大点的电机!电池最好串在一起组成4S 5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用多大的桨? 空气桨效率低!得用大点的电机!电池最好串在一起组成4S 5200的!

串联可以做到,桨叶大小和电机、电调的配置你能给我推荐下吗?(性价比高、不耗电的就行,毕竟使用率不高)
现在想用车用双向电调,救援船带倒车方便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联可以做到,桨叶大小和电机、电调的配置你能给我推荐下吗?(性价比高、不耗电的就行,毕竟使用率不高 ...

你这水鞋大概能装下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水鞋大概能装下多大的桨?

浮力1.5kg 两鞋宽度可以根据桨叶大小调节宽度,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水鞋大概能装下多大的桨?

eps 模具生产。21级浮筒  实心 一个是70克

长度  600mm  宽度 90mm 高70mm

适合600-1800克的飞机  最适合的重量是800-1600克

根据卖家的介绍,我购买的电子设备是否应该也要考虑到总重量呢?

谢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eps 模具生产。21级浮筒  实心 一个是70克长度  600mm  宽度 90mm 高70mm 适合600-1800克的飞机  最适合 ...

我还是不清楚你这水鞋能装下多大的桨! 你要放在水里试下!在开动时桨尖不打到水面为准的情况下桨越大越好!定了桨后再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不清楚你这水鞋能装下多大的桨! 你要放在水里试下!在开动时桨尖不打到水面为准的情况下桨越大越好! ...

好的,,谢谢,能加你企鹅吗?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不清楚你这水鞋能装下多大的桨! 你要放在水里试下!在开动时桨尖不打到水面为准的情况下桨越大越好! ...

朗宇x2814 kv1100
EMP9x6
这个配置可以吗?我用两个2s串联组成14.8v
推力能达到2.1k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朗宇x2814 kv1100
EMP9x6
这个配置可以吗?我用两个2s串联组成14.8v

可以的!大点的飞机和船都可拖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大点的飞机和船都可拖得动!

为了能倒车电调买车用的吗?负载电流是38.9A,我应该买60A的吧,车用电调又分无感有感的,又把我搞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能倒车电调买车用的吗?负载电流是38.9A,我应该买60A的吧,车用电调又分无感有感的,又把我搞糊涂了 ...

要用无感的!最好80A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能倒车电调买车用的吗?负载电流是38.9A,我应该买60A的吧,车用电调又分无感有感的,又把我搞糊涂了 ...

单向电调就好了!不用双向的!空气桨倒车会没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电调就好了!不用双向的!空气桨倒车会没力的!

谢谢指导,,万分感谢,备好材料就开始做了,再次感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