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第一步 --------自制机架(一)

楼主(2014-07-22):
一直想做一个完全diy的四轴,可是基本不可能。
万恶的学校。。。。。高一党伤不起。
根本没时间和飞场。
偏生我还喜欢FPV,就和他杠上了。
花了8天学autocad ,走了无数弯路,终于画出了第一个机架。
为了方便,轴距270.
by.我一直很好奇他们穿越机架怎么做出250甚至240的。。。。
欢迎提意见

****************华丽的分割线******************

以下是这些天来的成果。
期间的错误。。。。。。。。。
先没有算比例,直接乱画,然后重画。
之后手痒画立体的,结果高度不一致,重画。
。。。。。。。。。。
算了,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华丽的分割线又出现了****************************
下面说说配置和思路。
首先,我的目标是编程飞行,但自制飞控比较遥远,就先用apm了。
如果哪位模友知道支持编程飞行的飞控,麻烦告知一次,在下感激不尽。

同理,我还要加上图传,数传,接收机(非必要),gps,云台(gopro)
于是我往将中心板向四周增加了挂载板,同时还能防止气流扰乱。

注:这只是0.5版本,未加上gps和云台,fpv设备暂时用808.

动力:2s2200mah
飓风2206*4
好盈12a*4

机臂暂时用12mm碳管,下个版本直接雕刻。
或许会考虑用竖版。

*****************************************************************

就那么多了,希望提点建议或意见

网友:
自学成才 了不起

楼主:
抱歉,图已补上

网友:
太厉害了,到现在我还是个CAD痴

网友:
LZ哪里人?

网友A:
嘿嘿,完全DIY可是连程序都自己写哦~
高一时我还没入魔呢,顶楼主,哈哈

网友:
支持一下,还是先念书,上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吧。

网友B:
LZ勇气可嘉,机架画的也不错。 不过个人觉得还是从成品机架开始学习合适。只有用过才知道哪些地方设计不合理。 自己画机架虽然有成就感。但是必定会留下许多缺陷。导致再次重做机架。可以去找一些330之类的成品机架或者铝管机架自己改小轴距飞。 首飞过小的机子会导致稳定性不佳而备受打击哦。

网友:
8天学autocad ,值得学习,继续学习吧,花80天学收获一定很大

网友C:
同高一。。。autocad没正经学过。。
假期在学catia,半吊子水平
cc3d那个团队出过一款飞控。。不是cc3d啊,功能上跟apm有一拼。。性能上超越,毕竟是32位的

网友:
路很长 努力

楼主:
舟山
到现在面对面见到模友还只有学校的老外,话还没超过3句。。。。(楼主英语不好)
由舟山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完全DIY可是连程序都自己写哦~
高一时我还没入魔呢,顶楼主,哈哈

正有此意,
我之前再用mwc ,看了他的源代码头都晕了,现在在看传感器读取数据。
打算先在arduino平台上弄出个能飞的,在入arm 平台
其实我是中考考完入得魔,只是浪费了一个高一,没做出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勇气可嘉,机架画的也不错。 不过个人觉得还是从成品机架开始学习合适。只有用过才知道哪些地方设计不合 ...

其实。。。。你去淘宝上弄张图纸来问一下做一个玻纤机架要多少。
你就明白这不是问题了。。。

何况之前我有3个机架,只是都摔了。。。泪奔。。。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
我之前再用mwc ,看了他的源代码头都晕了,现在在看传感器读取数据。
打算先在arduino平台 ...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高一。。。autocad没正经学过。。
假期在学catia,半吊子水平
cc3d那个团队出过一款飞控。。不是cc3d啊 ...

握手
catia比较适合立体设计吧,在3d打印机入手之前我打算用碳板或玻纤板做东西,平面设计还是autocad比较合适啊(个人感觉)
之前的立体再用3d max

cc3d出过另一个飞控?
多谢指点,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的,
不过又是大出血啊。。。没收入伤不起

网友D:
这样的结构  应该将螺旋桨放在下面   这样效率会高些  还有  螺旋桨太近 会相互干扰  造成动力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结构  应该将螺旋桨放在下面   这样效率会高些  还有  螺旋桨太近 会相互干扰  造成动力损耗

为什么呢?大疆什么的也是在上面啊。
其实我橙色的一圈只是辅助线,白色的是六寸桨。
中间突出来的辅助板也可以防止气流互相干扰

楼主:
好机架。
竖的那部分牢固吗?用什么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大疆什么的也是在上面啊。
其实我橙色的一圈只是辅助线,白色的是六寸桨。
中间突出来的辅助 ...

你的机壁太宽  会阻碍螺旋桨向下的气流    很多机壁选择用圆柱型的  就是减少对气流的阻碍   如果你吧螺旋桨放在下面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壁太宽  会阻碍螺旋桨向下的气流    很多机壁选择用圆柱型的  就是减少对气流的阻碍   如果你吧螺 ...

好吧。。。。。。其实那是12mm碳管。。。。。

网友:
楼主用什么雕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其实那是12mm碳管。。。。。

不好意思  以为15楼  是你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以为15楼  是你做的

对了,你知道这种电机和桨是什么型号的吗?
非常小,桨的直径是10cm
电机直径是3cm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知道这种电机和桨是什么型号的吗?
非常小,桨的直径是10cm
电机直径是3cm

你收索一下 盘式 电机

网友(2014-09-01):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知道这种电机和桨是什么型号的吗?
非常小,桨的直径是10cm
电机直径是3cm

穿越一般用1806电机 2000+KV 配六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