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6段开关模式控制疑问

楼主(2014-07-22):
APM的模式控制只能或者利用2+3段开关组合的6段控制吗,不能只利用一个3段开关只控制其中3种常用模式或者两段开关控制两种模式吗,因为很多低端控都没有可编程的混控设置

网友A:
可以的,。 一般飞 用 一个 三段 开关 自稳 定高 定点 足够了。 再加个 第6通道 设置RTL 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