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天线断了

楼主(2014-07-22):
有天地飞客服吗

网友A:
接收机还是遥控啊,说清楚。

网友B:
返厂,很方便的

网友C:
返厂最方便,

网友D:
动手能力强买两跟接上,网上2元一根,原厂价格坑死人

网友E:
可以的话自己焊就好了,很简单

楼主:
遥控器天线断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天线断了
淘宝里多 买一个 换就行了 很简单的

网友G:
没有天线,拿根铁丝焊上就行

网友H:
您好
天线断了需要更换掉,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可以选择买天线自己焊,也可以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