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4-07-22):
共有两只,其中一个已经挂了,另一个飞完就发胀,手捏明显感觉有液体。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还能用吗?谢谢

网友A:
已经怀孕了,就不要用了啥,等生

网友:
顶个 换电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怀孕了,就不要用了啥,等生

我的02s电池怀孕了2个月了,还在正常使用中,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02s电池怀孕了2个月了,还在正常使用中,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我的也有半个月多了,还在坚持使用中

网友C:
我的也是给充怀孕了,飞的时间好象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给充怀孕了,飞的时间好象减

我刚好相反:用完后怀孕,充电后瘪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好相反:用完后怀孕,充电后瘪下去了

你那个好,能孕能生,我的这个只孕不生,老大着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好,能孕能生,我的这个只孕不生,老大着肚子。

说归说,笑归笑,还没搞明白大肚子能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归说,笑归笑,还没搞明白大肚子能用么?

没问题,用就行,等容量不行了,再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