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延长线的问题

楼主(2014-07-22):
请问,电机延长线是延长那一段比较好
1,电机到电调的
2,电调到电池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电调到电池的,干扰小。

网友:
这个。。。。电调在飞机里的位置不是随便放的吧,

楼主:
我延长了电调到电机的线20cm电机启动不太顺畅,小油门会一抖一抖的,要大油门才可以启动,不加延长线就好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接电池一边,这样方便

网友:
建议延长电调到电源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延长了电调到电机的线20cm电机启动不太顺畅,小油门会一抖一抖的,要大油门才可以启动,不加延长线就好的 ...

延长线要足够粗,线的质量要好,最主要的是,接插件的接触电阻要尽可能小(使用优质配件),只要做到这些,理论上延长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个人建议还是延长电调和电池之间的,演唱电调线把,要做得漂亮的话,拆开电调换长的引出线。

网友:
延长电调到电池

网友:
电池到电调是直流,影响主要是线的内阻。电调到电机是三线,应该可理解为三相交流,线长了、挨得近会有电感干扰损耗。
所以应延长电池到电调这部分的连线,但一定要能承受电机的最大电流!
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A:
其实延长那一头都可以,关键是要考虑电调的散热问题,如果散热不好,烧了或者保护了,炸鸡的机率大,这个后果远比干扰严重得多,所以该怎样延长你懂的。

           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延长那一头都可以,关键是要考虑电调的散热问题,如果散热不好,烧了或者保护了,炸鸡的机率大,这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