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银燕1806正反牙

楼主(2014-07-22):
1806有黑色子弹头和白色两种,对应正反牙,求解1234位置对应电机颜色

网友:
亲,1.3 使用反螺纹电机(黑色),2.4使用正螺纹电机(银色)

网友A(2014-08-22):
LZ,你这个手机软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个手机软件叫什么名字?

截图?自带的

网友:
没理解到,从那里自带来的呢

网友B:
无需去研究什么正反呀,只需要了解原理就可以了,正正反反的说多了自己都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记住自紧原理。螺母旋转方向跟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需去研究什么正反呀,只需要了解原理就可以了,正正反反的说多了自己都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记住 ...

简单明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