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R7008SB 接收机 通道输出模式切换问题

楼主(2014-07-22):
14SG R7008SB 接收机    通道输出模式  切换的时候     我先摁住LINK/MODE,开关按钮,然后通电,红绿双闪,然后松开关,红灯闪烁。红灯闪一下,然后我又按了LINK/MODE开关,红灯闪两下。到这里都正常,然后按照说明书 说是长按LINK/MODE开关摁住,开始红绿双闪然后一会就变成绿常闪。 但是我的确实一直红绿双闪,没有边长绿 。  求大神解释。

楼主:
而且 还有个问题   是不是R7008SB   不切换到MODE 2模式  就没办法使用S.BUS 功能

楼主:
坐等大神  解释

网友:
好高端,看不懂,s-bus需要切换的嘛?从来不都是插上线就行了T_T

楼主:
搞定了  准备删帖   又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帖子删了

网友:
也不说说,如何搞定的?造福后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准备删帖   又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帖子删了

怎么搞定的,我的今天到货,准备切换模式,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的,我的今天到货,准备切换模式,也是这样。

说明书上没有说把遥控器打开   你把遥控器打开就行了  变绿就OK了

网友:
嗯,昨天问了卖家,说明书上有误,最后一步红绿闪的时候松开就行了。开了控就会变绿,没有开就变红。

网友(2014-10-12):
请问一下楼主,切换到2模式后再次切换模式,灯是从两下开始闪还是从一下开始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