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玩多轴,飞机起飞后 往右旋转,怎么解决! 求各位 ...
初次玩多轴,飞机起飞后 往右旋转,怎么解决! 求各位模友帮忙,俺是第一次玩四轴!

楼主(2014-07-22):
同志们,俺是第一次玩多轴,昨天吧 去处女飞,飞是飞起来了, 起飞后往右旋转的还是挺那个的,我把方向舵微调往左 给调到底 才勉强控制的住不往右旋转,请问各位大哥 大姐 大婶 阿姨们,这什么问题,咋解决呢?

网友A:
只问大婶不问叔叔,就不告诉你。

网友B:
楼主您好,请先检查一下电机是否水平。

楼主:
谢谢各位了,俺已经对电机校准水平了,之前木有玩过,对电调校准过油门行程但是也没有校准过电机的水平!

网友C:
感觉像是航向角锁定,指南针重新校准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