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二代5,6通道是不是比例通道

楼主(2014-07-22):
如题,我翻看了说明书,看不出来,因为没有旋钮,所以不确定有没有比例通道

网友A:
不是,都是开关通道

楼主:
额,好吧,没办法了

网友B:
您好
WFT06II有舵角设置,可以通过百分比来调节单一通道的最大最小行程

网友C:
不是,我都拆控试过了
都是开关通道
现在天8天9都那么便宜,就别买天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