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JAE 防翻成功 航姿有待调整

楼主(2014-07-22):
翻了半天手机 就发现了几张照片

发完图片国际惯例 发个自翻的测试视频  还算稳定 新手且航且小心

网友A:
你真是个人才哈,估计把左侧虾脚的尾孔再加大点,翻过来就更快了,配重用了多少克?

网友:
这个船不错哎

网友:
虾也能做成功防翻!厉害!

网友:
你这还且小心呢。不小心就上岸了

网友B:
請問配置如何?看上去電機好像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个人才哈,估计把左侧虾脚的尾孔再加大点,翻过来就更快了,配重用了多少克?

用了30克。内外下脚是偏右3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配置如何?看上去電機好像挺大的!

假豹子 28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30克。内外下脚是偏右3CM的

不配重,调4-5cm向右边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配重,调4-5cm向右边试过没

没有 反正配重了 直接潜水艇

网友C:
求套材连接,动力配置。

网友D:
新手,不懂 请问能解释下自翻的原理和怎么制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手,不懂 请问能解释下自翻的原理和怎么制作吗??

想办法使船体失去部分浮力致使螺旋桨触水,就可以加大油门利用桨的扭力使船翻转,或者直接开回岸边,也可以像火箭发射一样往水面上窜……也有利用偏置的衡心位置自翻的……制作就是选择单独空间,上下通水通气……
先声明,本人没做过,以上文字……纯属想象
楼主莫怪,顶一下楼主好手艺。

网友:
开始对虾有点兴趣了!哈哈.

网友:
都要潜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套材连接,动力配置。

X宝上 88的 关键字 JAE  动力 2858 电机  120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办法使船体失去部分浮力致使螺旋桨触水,就可以加大油门利用桨的扭力使船翻转,或者直接开回岸边,也可 ...

说得不错 由于重心问题 加速时会使船潜水 然后有由于浮力作用 船在上来时就可能换了方向  几率问题了  如果看得到姿态 可以在船快浮上来的时候推下油门  反扭力作用会使船加速翻身 这条船就是这样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
这速度,吓得点支烟压压惊,“里海怪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