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油门问题。。

楼主(2014-07-22):
大神们,我apm解锁后为什么油门最低而电机还会转啊,我已经进行电调行程校准和油门行程校准,遥控器校准,并且在apm上锁后才能不转。。。。。

网友A:
正常的,不喜欢在参数关掉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不喜欢在参数关掉便行

大神,怎么关啊现在在室内推油飞1.5m左右后飞机颤抖特别厉害,为神魔啊,

网友A:
台速没必要关掉,这个是安全提示,与机抖没关,机抖先把桨平衡一下,选好点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速没必要关掉,这个是安全提示,与机抖没关,机抖先把桨平衡一下,选好点的桨

那为什么在原先调试的时候没有出现过飞机抖的情况,今天调试的时候出现异常的抖动抖动幅度特别大,直到最后飞机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