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波机架立体图正在袭来。。。。点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4-07-22):
假期有点无聊了,尝试着把网上搜集到的机架图纸做成3d的模型,发出来晒一晒。
每天保持一个更新,大家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机架吧。
从二楼开始
by.想只看更新的可以点只看该作者

楼主:
今天的是小金刚600mm,有几块板多出来,我选择性了一块加上去。
不知装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必须顶,前排支持

网友:
必须要CAD啊,max可以不要

网友A:
云台怎么安装?直接按机头下边?

网友:
哈哈,第一张好眼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怎么安装?直接按机头下边?

恩,云台是悬挂在机头下面的,可是我没有云台的图纸,也不太清楚具体细节。。。。
小金刚万恶的头罩。。。。。

网友:
充实的暑假,哈哈

网友B:
这是用cad画3D啊,好慢的,你可以将平面的图纸导入pre或UG重新拉伸就得到立体图,还可以保存为一个个零件最后再装配

网友C:
中间那个变形金刚和我画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cad画3D啊,好慢的,你可以将平面的图纸导入pre或UG重新拉伸就得到立体图,还可以保存为一个个零件最 ...

我也是将平面的图纸拉伸得到的啊,不过我用的是按住并拖动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变形金刚和我画的好像。。

其实我是按下载来的图纸画的。。。。

大哥,估计你是原作者。
在此致敬

不过那块板是电池板吗?
我觉得不太对啊。

楼主:
今天的更新来了。
是h4 250,作者:741,转自qq群:960808739
有空可以去看看。
向作者致敬。

下面上图。

楼主:
今天来的是H4 250,是的,250的机架,

感谢作者:741,暂居qq群:138171897
下面上图

楼主:
之前发了两遍,都被正在审核了,今天的只能看几点审核完了。。。。。。

再试一下
作者:741,感谢作者今天的是h4 250,小机机哦。

楼主:
没顶没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