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翼加强问题

楼主(2014-07-22):
最近切了副泡沫机翼,内镶一根碳杆和一根碳片,表面蒙条幅布加白乳胶。现在机翼抗弯性能很好,但是不抗扭。请教大神们,这怎么解决啊?
万分感谢!
PS:翼展1.26米,翼弦0.21米

网友A:
抗扭不怎么好解决,常见方法是机翼前缘用全蒙板,过去用EPS热切割的机翼一般也是这么弄的。
详细说来的话,楼主可能需要用0.5~0.75毫米桐木板,或者稍厚的轻木板对机翼进行蒙板工艺加工,也就是将这些木板贴在EPS机翼表面,并且前缘至前梁位置之间用全蒙板结构。由于机翼无翼梁腹板,所以光是前缘全蒙板抗扭还是不足,机翼其它表面也需要贴木板,但是考虑重量的增加,所以翼梁至后缘之间可以采用挖孔结构去掉一些泡沫,蒙板也仅贴在还有泡沫的地方,用剩下的泡沫EPS材料充当翼肋。粘完木板之后再蒙热缩蒙皮,基本上这工艺跟过去深圳三叶产的轻木EPS复合结构差不多。
还有一个方法是将机翼在翼梁处垂直切开,切成前后两半,然后前缘全部蒙木板,再在前后两段中间用同样的木板粘接,以此木板充当翼梁腹板,与前缘的蒙板结构组成封闭式的抗扭盒结构。这样下来整个机翼的抗扭刚度应该是刚好够了,但是后段机翼抗扭依然不够。
所以泡沫材料的抗扭性能一直是个问题,真正的性能机往往仍采用全木制结构的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扭不怎么好解决,常见方法是机翼前缘用全蒙板,过去用EPS热切割的机翼一般也是这么弄的。
详细说来的话 ...

非常感谢您打这么多字回复!没有用碳杆或碳片加强的办法吗?再蒙一层布管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打这么多字回复!没有用碳杆或碳片加强的办法吗?再蒙一层布管用吗?

碳纤维杆加强啥的没用,即使用,施工很麻烦,机翼表面不易保持平整;蒙布倒也可以,但那是蒙玻纤布或碳纤布然后涂树脂加强,这样一来你那机翼就会超重。还有个方法是我瞎猜的,用整张热缩膜全面覆盖机翼并且粘接,然后加热使其收缩,看能否使得机翼表面形成拉应力抵抗扭矩。其实看你的飞机干什么用了,不飞暴力特技,不作为竞速机,或者作为特技练习机,不加强抗扭也能用的,比如市面上很多2212和2216级别的电动F3A其实也是用的比热切割稍好些的EPO模具成型机翼,照样能应付特技飞行。此外还要看机翼的翼型,如果相对厚度在12%以上,问题也不大。最好上图,这样好分析。
说白了航模抗扭与真飞机一样,没啥捷径好走,要么依靠复杂的内部结构抗扭,要么依靠封闭盒型结构抗扭,后者是最常使用的构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杆加强啥的没用,即使用,施工很麻烦,机翼表面不易保持平整;蒙布倒也可以,但那是蒙玻纤布或碳纤 ...

应该叫斑竹给你评个模范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杆加强啥的没用,即使用,施工很麻烦,机翼表面不易保持平整;蒙布倒也可以,但那是蒙玻纤布或碳纤 ...

这机翼在fpv载机上,s5010翼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机翼在fpv载机上,s5010翼型

帮你算了,机翼展弦比是6,算是短粗型机翼,对抗扭要求不高;S5010虽然稍薄,但展弦比不大的话问题也不大。
最简单的是先做出来装机试飞再说,并且试飞时安装与FPV设备相当重量的载荷,没觉得飞行有啥问题的话就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算了,机翼展弦比是6,算是短粗型机翼,对抗扭要求不高;S5010虽然稍薄,但展弦比不大的话问题也不大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另外你如果不加强抗扭的话,我是觉得翼型稍薄,最好在机翼根部加一副后翼梁/腹板,不用全翼展的长度,优先确保翼根不易变型,然后在翼根蒙部分木板,也是确保翼根安全和抗扭强度。没木板找些薄塑料片也可以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另外你如果不加强抗扭的话,我是觉得翼型稍薄,最好在机翼根部加一副后翼梁/腹板,不用全翼展 ...

翼根大部分都开了副翼和襟翼了,所有舵面都蒙了两层布

网友:
飞fpv需要抗扭吗?1.26飞fpv是否小了点

网友B:
如果不要求外观的话
1.前后加两根撑杆,连在机身上
2.用纤维胶带网格装贴在机翼上下表面,像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highlight=alul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要求外观的话
1.前后加两根撑杆,连在机身上
2.用纤维胶带网格装贴在机翼上下表面,像这个http://b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