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点后切RTL的返航高度能否设置?

楼主(2014-07-22):
返航的默认高度好像是15米,能否设置在10米或以下?又如何设置?求解。

网友A:
RTL_ALT这个参数,可以设置的返回高度在1到8000厘米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_ALT这个参数,可以设置的返回高度在1到8000厘米之间

谢了。

网友B:
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飞出去然后失控高度不够20m还是25m高飞控自己会调整为20或者25m高度返航
如果是在远处又是高处的比如300m远200m高然后失控了飞控就会保持原有高度返航
原有高度是200m那就是200m保持不变、返航到上空后就降落
不过在返航途中你也可以拿回控制权(油门保持在中位)然后快  速  的从GPS模式
切换到姿态模式然后又切换回GPS模式、这样就拿回控制权了
我已经失控两次、都是因为超出遥控距离了然后自动返航
不过我知道是失控返航、在返航过程中我都拿回控制权
失控返航速度是25km/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飞出去然后失控高度不够20m还是25m高飞控自己会调整为20或者25m高度返航
如果是在远 ...

你的意思是说不论机子飞得多逺多高,只要切RTL机子就保持原有的高度返航到起始点的上空是吗?再切換到自动降落就会落地。

网友:
预设高度15米,在返航时低於15米便自动升高至15米返航,若高於15米便保持原有高度返航,预设返航是自动降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不论机子飞得多逺多高,只要切RTL机子就保持原有的高度返航到起始点的上空是吗?再切換到自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8325&extra=
你看看这个帖子就是飞到很远
然后自己返航、高度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