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win8系统安装模拟器控制台时总出问题

楼主(2014-07-22):
win8系统安装飞鹰模拟器SimLauncher2011时总是提示安装失败,不知是系统不支持还是软件有问题,希望各位达人给支个招

网友A:
右击已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已管理员身份运行

貌似已成功,谢过

网友B:
兄弟 问你个问题 我的也是WIN8的 我的怎么切换不了  你有这个问题没

楼主(2014-08-21):
引用 网友B:
兄弟 问你个问题 我的也是WIN8的 我的怎么切换不了  你有这个问题没

我的就是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ok了

我是运行起了 切换不了

网友(2014-12-18):
引用 网友B:
兄弟 问你个问题 我的也是WIN8的 我的怎么切换不了  你有这个问题没

我也是切换不了

网友(2015-02-23):
我用管理员运行就是直接报错

网友:
我的也没用 管理员安装好了 切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