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横轴了

楼主(2014-07-22):
我的450PRO是老式4mm带肩台的横轴,压力轴承在最外边,总是感觉有很大的虚位。螺丝拧紧了桨夹不爱转,螺丝稍松一些桨夹径向虚位很大,如果在桨尖处测量有4-5mm的摆动量。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根4mm无肩台的横轴,又买了内很4mm外径8mm的压力轴承,趁今天有时间将其换了效果非常好!新的横轴压力轴承是装在两个径向轴承中间的,这样拉宽了两径向轴承的距离,大大降低了桨夹的径向摆动量。(用手拨动感觉不到一点虚位)

装压力轴承时一定注意,大直径的状在里边,小直径的装在外边。为了达到最佳转动效果,在压力轴承与最外径向轴承之间,要加一个内径4mm外径6mm厚0.2mm一个垫圈,防止压力轴承压死径向轴承的内外套。

网友A:
多少起落更换的?看起来磨损不严重哦。

网友B:
冰人的改装很好用!!

网友:
早该换了,。

网友C:
定期更换有利于精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起落更换的?看起来磨损不严重哦。

2000多个起落,桨夹没有什么磨损,只是压力轴承外置从设计角度就不合理,并且什么调都有虚位所以才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人的改装很好用!!

我的是ALZ的,行,安装后效果不错。

楼主:
哈 哈,真是换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期更换有利于精准操作

真没想到定期更换,只是带轴肩的横轴用起来太别扭了,这才想到要换。还好网上有等轴径横轴,还有配套轴承可售,这才有条件更换了横轴。

网友:
我是直升机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多个起落,桨夹没有什么磨损,只是压力轴承外置从设计角度就不合理,并且什么调都有虚位所以才换的。 ...

2000起落这个牛~

网友:
我的桨夹上下虚位很大,有双桨,怎么调都调不好,换您用的新横轴可以解决问题吗,我现在用的就是台阶横轴,

网友:
  这个可以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