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刷2.2固件问题

楼主(2014-07-22):
在编译代码时好多错误啊!!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为啥要用2.2呢?
用2.3多好

网友:
你的Arduino IDE 版本过低,语法无法识别,这个软件版本之间的语法很多不通用的,你换个版本吧

网友:
我觉得是没接好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升级到最新IIDE也一样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升级到最新IIDE也一样编译不通过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把板子选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把板子选错了

应该选哪个板?我的一直没解决,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哪个板?我的一直没解决,多谢啦

我的是SE v2.5标准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SE v2.5标准板

我把板子选对了 也不行,我把错误信息复制出来了  麻烦mwc高手帮指点下呀  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板子选对了 也不行,我把错误信息复制出来了  麻烦mwc高手帮指点下呀  多谢啦

留下邮箱,我把我的发给你 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下邮箱,我把我的发给你 你试一下

多谢啦,44177538@qq.com

网友:
能发个 完整的包给我吗? mwc2.2固件  要用到的 全部 软件   驱动  烧录软件 代码   和调试 软件  十分感谢! 邮箱4428557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