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此机械调速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4-07-22):
哪位大神知道此机械调速器怎么接线

网友:
第一次看到,应该是有级的电阻调速吧?

网友:
一个一个式

网友:
这个是三档切换开关,如果用来调速还要接合适的电阻

网友:
这个哪里买得到。找了好久,请PM链接,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把螺丝拆掉拍一张?! 这怎么猜测挡住的电路?利用旋转的角度,来单选接通不同的电路就通过不同的电阻分压限流。

楼主:
我很久前买的 TB记不到了。怎样接电阻 螺丝下面是触脚

楼主:
大哥串多大电阻 拜求

楼主:
还有电机和电源咋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电机和电源咋接

楼主:
非常感谢  但是压力很大 基本看不懂

网友:
哪里不懂

网友A:
田宫插头是接电池,两个套管插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田宫插头是接电池,两个套管插接电机

谢谢。这个知道了 主要是剩下的一堆线是怎样接的。 那一坨是啥东东。

网友:
有刷电机,通过串连不同阻值的电阻来调速,效率很低,如果没有原装模型(有点文物价值的),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