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坦克用 天地飞6 怎么设置 V尾混空?

楼主(2014-07-22):
如题,求高手指点 坦克用 天地飞6 怎么设置 V尾混空?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A:
自己收索下前辈的帖子有详解,最好用天7,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收索下前辈的帖子有详解,最好用天7,很简单

天6不行吗?

网友B:
天6可以的。我的都用天6   不过我把遥控的2 4通道的线调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6可以的。我的都用天6   不过我把遥控的2 4通道的线调换了。。

求详细内容

网友(2015-05-31):
朋友 你还有帮你做那个虎式摇臂的师傅的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