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专业的问题 用滚齿刀滚玩齿后还需要倒角吗

楼主(2014-07-22):
不是端面 是齿廓面 另外用齿轮滚刀 是不是所有齿数都能滚出来 比如说3个齿 四个齿

网友A:
不專業回答,以前上課時,滾齒刀加工是不用再修齒面(除非要磨制齒輪),只修端面,刀是按模數配的,齒數是由齒輪大小和模數決定。

网友B:
3/4齿不可能的,根切太厉害了。
齿轮有个最小根切齿数的,比这个齿数小,强度下降,可能还要变位才行

网友C:
3个齿4个齿,没看过。变位齿最少也没有4个齿,看见过最少的齿是起重葫芦链上好像6个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