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进阶步骤

楼主(2014-07-22):
有没有大师告知一下飞特技模拟练习的进阶顺序???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模友给我定制的3D训练大纲,仅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725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给我定制的3D训练大纲,仅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259&ex ...

我就是照着您的大纲练的,目前进行到四面吊机,想在练基本功的同时同步进行简单的特技组合练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友给我定制的3D训练大纲,仅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259&ex ...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练凤凰里的飞机,总是最多第四个蛇滚之后就掉高度或者前进速度不足?油门我也补了的,单向补,油门杆呈倾斜状划,不是V字补(这个更难练)。PS:我是美国手,练得向左蛇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照着您的大纲练的,目前进行到四面吊机,想在练基本功的同时同步进行简单的特技组合练习

来自安 ...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练凤凰里的飞机,总是最多第四个蛇滚之后就掉高度或者前进速度不足?油门我也补了 ...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包括使用XTR时),该补的舵也补了老是舵效和油门加不上去,猛然好像真机电量不足、手感变了似的。本人觉得应该是:1.软件的问题;2.模拟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包括使用XTR时),该补的舵也补了老是舵效和油门加不上去,猛然好像真机电量不足 ...

感谢ING!幸好问了你这一点,否则我又要走弯路了。
的确我吊机、眼镜蛇飞行,扭力滚等技术还没练熟悉,但是蛇滚的基本操作还是明白了的,关键是补了油门飞机却不能保持高度就让我很纳闷了,反复看凤凰4和网上其他老外的视频教程,发现他们补油门的手法也就是V字和斜拉油门杆,我怎么练都没法完成。看来以后得适当加强真机练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ING!幸好问了你这一点,否则我又要走弯路了。
的确我吊机、眼镜蛇飞行,扭力滚等技术还没练熟悉, ...

这位模友说的没错,模拟器练习条件反射,上真机练习手感效果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练凤凰里的飞机,总是最多第四个蛇滚之后就掉高度或者前进速度不足?油门我也补了 ...

美国手V字补油门是基础动作,一定要在模拟器练出条件反射
斜着补油不对称,动作不漂亮,动力也会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包括使用XTR时),该补的舵也补了老是舵效和油门加不上去,猛然好像真机电量不足 ...

这要看你真机的机型尺寸和配置了,根据我个人经验,有条件还是练真机,模拟器只是练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真机的机型尺寸和配置了,根据我个人经验,有条件还是练真机,模拟器只是练反射

说的不错,模拟器只是个补充。

网友D(2014-09-24):
引用 网友A:
模友给我定制的3D训练大纲,仅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259&ex ...

请教:我在凤凰上练习时,副冀打满,飞机翻滚的速度很快,练蛇滚反应不过来,想请问下,是否要设个大小舵,蛇滚时用小舵面,这样翻转的速度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我在凤凰上练习时,副冀打满,飞机翻滚的速度很快,练蛇滚反应不过来,想请问下,是否要设个大小 ...

同问,是不是要设置大小副翼,开关通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我在凤凰上练习时,副冀打满,飞机翻滚的速度很快,练蛇滚反应不过来,想请问下,是否要设个大小 ...

蛇滚速度受副翼和方向及油门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讲,稍打副翼并要结合方向舵来控制滚转速度,太快了,控制不了的;滚转时要遵循循序渐进、先慢后快的节奏,不可操之过急!

网友:
循序渐进

网友:
昨天终于歪歪扭扭滚了一周,前3个90度滚都很好,最后一个滚成仰头姿态时,总是忘了拉升降。。。导致机头不上仰,掉高度?何解?   继续练吗?

网友(2014-11-07):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练凤凰里的飞机,总是最多第四个蛇滚之后就掉高度或者前进速度不足?油门我也补了 ...

和我一样啊,你说的我体会太深了,我也是美国手,也是一圈补一次。v字补油门,两圈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