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不知道原因垂直掉下来(附日志)

楼主(2014-07-22):
APM四轴不知道原因垂直掉下来http://www.tudou.com/v/qGC1J65ic-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日志如何上传

网友A:
明显是断电啊,瞬间断电。上传日志看看

网友A:
油门拉到底了?

楼主:
日志如何上传

网友B:
把vcc,barohlt,throut,thrin几个先传上来看看

楼主:
日志不知道如何上传

网友C:
电调低压保护取消了吗

网友D:
T 插打火碳化 接触不良 APM 自动重启了

网友E:
山寨飞控看来始终都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