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的选择,求大神点拨……

楼主(2014-07-22):
电子设备NAZA V2+LIGHTBIRDGE+H3-3D
准备挂狗

目前看了X-CAM FQ700   飞客MH650   XA650
个人目前按照知名度来说可能会选XA  但是折叠方式已经落伍和4轴 所以些许不满
其次对于伞架FQ700和MH650成了我的备选
但是FQ700是玻纤可能会重   MH650呢有全碳版而且六轴 考虑是不是会更稳  所以又纠结了,大神能不能根据我的配置给套相对较稳而且滞空时间较长的选择。
谢谢……

网友:
六轴可靠性和稳定性都高于四轴

网友A:
这个最好六轴,12-13寸桨即可!注意机架的稳定性要大于便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六轴,12-13寸桨即可!注意机架的稳定性要大于便携性!

MH650么?  貌似6轴没有什么别的选

网友A:
不差钱网上一大把!
注意:动力和配置大一点有盈余是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网上一大把!
注意:动力和配置大一点有盈余是极好的!

FQ800?  或者老哥给几个推荐 我看看  新手不懂太多架子  S800又无爱   S1000米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FQ800?  或者老哥给几个推荐 我看看  新手不懂太多架子  S800又无爱   S1000米不足

查口碑和销量,新品少触为妙!
追求稳定固定机架;兼顾便携的话看中心板厚度和机臂,还有折叠件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口碑和销量,新品少触为妙!
追求稳定固定机架;兼顾便携的话看中心板厚度和机臂,还有折叠件强度!

...

晕 含含糊糊  有什么推荐直说喽  有什么不能说  我看你用过FQ700   点评一两句呗

网友B:
楼主怎不考泸飞越多轴呢?配件易买,机架式样也多,中高低端齐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不考泸飞越多轴呢?配件易买,机架式样也多,中高低端齐备

飞越c扣诟病这个问题啊,飞越有伞折么?

网友:
我帮你推荐,不花钱的http://bbs.mx3g.com/thread-459617-1-1.html

网友C:
这个不错,很便宜又好

网友:
TB有机壳卖~~~~~~~~~~~~TB有机壳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很便宜又好

兄弟说那个?

网友C:
行空马的,你看有模友发帖,那个小孩飞飞机就用这个,等会我帮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空马的,你看有模友发帖,那个小孩飞飞机就用这个,等会我帮你找找

好的,多谢

网友:
找到了,就在论坛下面一点,你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791&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