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在待机状态下的耗电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2014-07-22):
精灵处于待机状态什么都不操作的情况下,电量也会以接近1A的速率消耗,机身和相机都很热,这正常吗?耗电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A:
这里的电流出现负数数值,多数是程序逻辑上的错误,楼主你想多了。

网友B:
负数是啥意思?

网友:
您好,有phantom方面的疑问可以咨询 2355613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数是啥意思?

调参软件上面有注明,正值表示正在充电负值表示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电流出现负数数值,多数是程序逻辑上的错误,楼主你想多了。

电量确实消耗得很快啊,仅仅10分钟左右电量就降低2%

网友:
差不多,云台、狗、飞控、LED等等都在工作中。

网友:
我觉得还算正常,待机状态只是电机不转,其它部件都要工作的

网友:
最沸点的图传啊

网友:
參考用途實際請用電流表量測會準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