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检查飞行震动方法

楼主(2014-07-22):
把APM的Log_BitMask改Default+IMU,
Loiter飞一段时间降下来,
用日志查看器,
找到IMU的Accel X、Accel Y、Accel Z

网友:
楼主,我的三轴飞行器动力不足,原用1047桨,现想改用1147桨,但明显感觉震动比以前大,桨应该不是大原因,把震动图附上,请了解的兄弟评价一下,是否可以用1147桨

下面是1047桨的

网友:
下面是1147桨的,两者用的一样的PID值,有没有人知道,调PID是不是会使震动改观

网友:
1047桨时,应该是很不错了,1147桨时,就在3上下了,不知还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