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请教 解锁起飞 自稳还算可以吧 疑惑的是 我的6种飞行模式

楼主(2014-07-22):
大家帮看看 今天想自动调参 结果定不了高
现在我的apm,只能 自稳  悬停  返航 就这3种 定点 自稳无头 和定高都不行
说说定高 在自稳下打开定高 apm迅速爬升 是怎么回事
大家再看看我这6种模式 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模式就不一一介绍了,可以搜教程,一直往上飞估计是油门杆不在中立吧,中立是悬停

网友A:
1 2 稳定模式 3定高 4位置保持(没定高功能) 5定点 6返航 456必须g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2 稳定模式 3定高 4位置保持(没定高功能) 5定点 6返航 456必须gps

4 Pos Hold   和高度保持一样,但是这个模式可以控制油门,并且关闭电机

网友:
你这是3.2 RC3吧,如果是 Pos Hold应该是原来的混合模式,一样需要GPS支持,就是定点+定高。我是这样理解的!呵呵!

网友:
我的xp系统的电脑一直无法读取APM 驱动都装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固件升级都升不了

网友:
Loiter是利用气压计悬停+GPS定点;PosHold是仅有GPS定点。前者油门映射的是气压计高度,爬升率和下降率不与油门输出直接相关;后者油门就是直接映射电机输出,好比普通模式下的油门控制。你检查一下开的模式是不是确实是Lo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