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deviationtx固件后能用啥接收机?

楼主(2014-07-22):
听模友说D10刷deviationtx连原来的RX1002接收机都不能用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如果不需要用其他接收机是不是用会原装的固件比较好呢?

网友A:
如果刷完了原配接收机都不能用了,那还有什么意义?放心,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刷完了原配接收机都不能用了,那还有什么意义?放心,可以用

谢谢~~~

网友B:
如果你会加装高频头,小鸡鸡通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会加装高频头,小鸡鸡通杀!

看了聪少的帖子,加两个高频头后通杀了。。。

网友(2014-08-31):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会加装高频头,小鸡鸡通杀!

就加装a7105和24L01这两个高频头就基本通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会加装高频头,小鸡鸡通杀!

兄弟,想控制迷你四轴像伟力小瓢虫,澄星小四轴,司马小四轴这类的需要什么高频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