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战像真机的机翼翼型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7-22):
去年入了一台7缸的发动机,小弟一直在琢磨自己制作像真机,机型是苏联的LA-7,最近一直在学习有关机翼翼型的选择,请问哪位前辈,不吝赐教,能指点一二,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只是来坐沙发的,楼下解决

网友:
模型嘛,就平凸翼型呗,克拉克Y

网友:
要想耍动作就双凸,下面凸的少点那种,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还是小学时候老师教的……

网友A:
我做飞机,基本naca2413---2415的翼型

网友:
来一张7缸的图

网友:
参照一下p51

网友B:
我是来看7缸的,,参照用星型发动机的机型即可啊,代表作有 零式 la 比吉之类的,,翼形不用单独研究了,从直接找一些国外的轻木结构像真的图纸,,按你发动机的大小按比例放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7缸的,,参照用星型发动机的机型即可啊,代表作有 零式 la 比吉之类的,,翼形不用单独研究了,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36030&extra=
请移步这里,看发动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飞机,基本naca2413---2415的翼型

嗯嗯,我目前暂定是NACA 241x系列的翼型,不过我在软件库里找到很多和他们很相似的翼型就是不知道区别在哪里,嘿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C:
相当不错,非常支持DIY!先把图纸搞定呗,刻意参考P51,但是我更觉得可以参考P40,毕竟外形也更相似!加油,期待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不错,非常支持DIY!先把图纸搞定呗,刻意参考P51,但是我更觉得可以参考P40,毕竟外形也更相似!加油 ...

恩恩,图纸正在制作中

网友: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