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电后只叫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23):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没接油门线。

楼主:
电机那三根线我都换接过了,一样警报

楼主:
还有就是接受机的油门接口是接哪里的?我那里没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接受机的油门接口是接哪里的?我那里没接线

哥服了U。。。。。。

网友:
嘛仔情况??

网友:
哦,原来如此没接……

网友:
接上了还要设置油门形成,不然一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