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T-REX 550L Dominator 组装轻松重点~

楼主(2014-07-23):
亚拓即将上市全新款550级机型TREX 550L Dominator,在此分享组装经验,让即将入手的众飞友们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组装~

首先:在组装前必须先准备以下两样重点工具,4mm六角版手或L型六角板手两支与三秒胶(瞬间胶)!这两支规格4mm的六角版手或L型六角板手,用于同时对锁主旋翼横轴螺丝!因此若缺少了这两支4mm六角板手~就将无法完成主旋翼结构上的组装~

各机构部位零件包:每包皆有标示编号,以利配合说明书了解相关资料~如图:

1、十字盘以上主旋翼组的组装:在此主旋翼组的各螺丝并未完全上胶,仅以假组装的方式含住而已,因此必须将每个部位拆卸下来点胶,然后锁紧~
这里为了金属防锈处理,所以在螺丝跟横轴上都有油渍沾附,在点胶前需将这些上胶处的油渍清洁,以达到点胶上锁的固定性!如图:

2、尾旋翼结构组的组装:在此尾旋翼组各部位的螺丝同样都是以假组装方式暂时固定,因此同样的需将每个部位拆卸下来点胶,然后锁紧~如图:

3、尾管固定座组装时重要事项提醒:以往有过案例,飞友反应时常飞不到几趟尾伞齿总是扫齿,通常这是因为尾管固定座内的伞齿座在固定时,伞齿座未能够准确的压入尾管固定座上,导致整个结构变形,造伞齿在传动上的不规则间隙,进而在大动力下时常扫齿!照片上,红色箭头处~
这个地方因为没有准确的卡进尾管夹座,然后又因为组装机子或维修时,用尽力量,将夹座上的左右各6颗总共12颗螺丝锁紧,导致尾伞齿夹座因而扭曲变形,造成尾伞齿旋转不规则,衍生成一开始出现大量白色粉末,后续发生咬合不正,产生扫齿状况~
因为飞友摔机扫齿后,塑胶的座经过种种外来因素,导致变形或疲乏,没注意到或不会去舍得更换,误认为伞齿材质不良,只要这个座没有更换(确定外观有异状)或是伞齿座没变形而尾管夹座变形,(同样塑胶材质,两处挤压必有一处遭到排挤,严重的话两端都有伤痕),每换伞齿必定几趟内就出现粉尘扫齿~如图:

4、尾传动轴组:这里的部分就是需将轴承用三秒胶(瞬间胶)黏于传动轴上!如图:

5、马达与马达座组装:这里先将马达锁上于马达固定座上!如图:

6、伺服机中立点与摆臂的安装:这里先将四颗伺服机的中立点利用多功能检测计调整伺服机讯号于中立点位置,然后将摆臂锁上,在锁的时候需上螺丝胶,避免飞行中摆臂脱落!如图:

7、机身组装:在这里必须先将固定机头罩的四根柱子分别锁在两片侧版上,然后将升降与尾舵伺服机先行锁上!如图:

以上为一些重点部位的组装经验分享! ! !

网友:
好机子!学习了!

网友:
ALIGN好机啊!

网友:
好机,顶一个。

网友:
550L是属于多少级别的飞机呢

网友:
快点上市啊

网友:
性价比不咋地

网友:
价格不菲啊

网友:
价格不菲啊  +1

网友:
跟600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呢?

网友A:
机身舵机安装方式不错,同问550L属于什么级别的?跟600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头罩太难看,不过亚拓新的L系列从450L到700L都非常不错的,值得拥有,期待500L做练习机。

亚拓套机价格一直很给力的,应该在6000左右吧。700L按市场价格去掉电子设备,空机价格仅1500元。

网友:
这么快到手了????

网友:
陀螺等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身舵机安装方式不错,同问550L属于什么级别的?跟600有什么区别~?

主旋翼比600短,机身和600一样长。用的单电池,感觉550L这价位不如直接上600

网友B:
和老版 结构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老版 结构都不一样?

机身结构完全进化
舵机也采用最新的高压无刷舵机
已经新款GPRO的加载

网友:
等飞行报告。

网友:
老款550配一般舵机也是这个价, 新款配亮骚高压全金属无刷舵机. 新款电机 再搭GPRO, 说性价比不高有点自欺欺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机身结构完全进化
舵机也采用最新的高压无刷舵机
已经新款GPRO的加载

我老版的放了2年 一次没飞过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版的放了2年 一次没飞过呢 哈哈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非常很有质感的飞机!坐等到手!

网友:
非常很有质感!

网友D:
性价比不咋地,机机还是蛮漂亮的,全包壳呢?

网友E(2014-12-11):
550l 这款是皮传还是轴传?那种方式好呢?皮传总松动,随时都要调整,是不是轴传精度高点,不用总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l 这款是皮传还是轴传?那种方式好呢?皮传总松动,随时都要调整,是不是轴传精度高点,不用总调整呢?
...

550L是轴传的,传动效率直接,皮带如你说的弹性常需调整,传动效率较轴传动差!

网友:
550L是轴传的,传动效率直接,皮带如你说的弹性常需调整,传动效率较轴传动差!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2015-01-10):
815舵机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不咋地,机机还是蛮漂亮的,全包壳呢?

感觉还可以呀,全套6000,算算那些电子设备就得4000多了

网友:
亚拓的大鸡就没有FBL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