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Q700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4-07-23):
入手FQ700半个月了,打算装成X8,最头疼的就是不知道电调放哪,还有就是那个25mm螺丝,没有孔安装,要自己打孔,打好孔以后发现螺丝又短了,只好放弃,不安装那个螺丝了,有没有安装好的,上个图,让小弟参考一下,拜谢。。。。

网友A:
神呐,我正准备上个机架研究一下,看你这贴心里凉了半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呐,我正准备上个机架研究一下,看你这贴心里凉了半截

其实东西还不错,就是安装有点问题,官方说是会有定制的电调可以直接塞在机臂管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售,现在的电调不知道放在哪里。

网友A:
我见过四个电机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四个电机的,还不错

8个电调不知道安装在哪

网友:
8个电调,装在铝合金折叠结构里,立着装~要延长线~

网友B:
不过建议就装四个.必竟是个小机架,装八个电机效率没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建议就装四个.必竟是个小机架,装八个电机效率没那么明显

手里刚好有8组电机,想装着玩玩

网友C:
正准备入这个机架,有几个疑问,希望楼主能帮下忙
楼主说的25mm螺丝是指哪里?

楼主你感觉这个机架电机座怎么样?四个电机的话朗宇4110-400kv+15寸桨动力如何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麻烦楼主帮忙量一下这个箭头之间的尺寸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准备入这个机架,有几个疑问,希望楼主能帮下忙
楼主说的25mm螺丝是指哪里?

云台挂载杆是标准的大疆155MM。管径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准备入这个机架,有几个疑问,希望楼主能帮下忙
楼主说的25mm螺丝是指哪里?

在圆圈位置

网友C:
非常感谢,弱弱的问一下,如果不装那个螺丝的话机臂结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弱弱的问一下,如果不装那个螺丝的话机臂结实么?

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装好没有,近期也有这个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装好没有,近期也有这个打算。

还没有,最近事情比较多,这个暂时没有顾上 ,装好后我一定上照片

网友:
我沒這問題 安到那螺絲  看來x-cam 小改

网友(2014-09-15):
XCam的机架就是安装老费劲了,其他还好。

网友(2015-02-13):
这个位置,你用M3短螺丝带住一点就可以了,主要是防止管子滑动~
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东西还不错,就是安装有点问题,官方说是会有定制的电调可以直接塞在机臂管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

电调会装在电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