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ito72轴承怎么拿下来

楼主(2014-07-23):
各位兄台:小弟请教下saito72的轴承怎么拆下来,前面那个桨罩的垫块怎么拆下来?我原来的轴承坏了准备换一套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轴承外的缸体,然后一抖就出来了,安装也是一样。先加热才能装进去

楼主:
轴头那个桨垫怎么弄呢?

网友:
用热风枪把他烤热就掉下来了,安装的时候也是先烤在热在放,新的轴承这时不用烤热了,温度要达到足够的热度,当然这需要一套隔热手套,以免伤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头那个桨垫怎么弄呢?

用热风枪把桨垫吹热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浆垫用拉玛弄出来就行了,这些工具修发动机必备啊。然后把发动机上所有橡胶非金属件拆完,拿热风枪均匀吹发动机外壳,或者直接上煤气灶烤都一样,烧到发动机里面冒青烟,然后找个木板垫着轻轻一敲轴承就掉了,然后趁热赶紧装新轴承上去,新轴承一定要把前后防尘盖去掉,里面润滑脂要全部洗掉。不然的话你发动机很快就OVER了

网友:
桨垫是像楼上说的用工具拉出来,中间槽就是就是给puller夹住往外拉的,puller 中间有根长螺栓(有点像红酒开瓶器)顶住中轴一圈圈转就出来了。
把曲轴后盖打开,用压机把曲轴从前向后推出去。轴承就很容易出来了
我用的压机叫arbor press, 小台式就可以了。这些修车地方都应该有。
不可以加热,轴承密封圈和轴承与曲轴之间的套筒都是橡胶的。
如果需要工具照片,我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