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关于apm固件,copter是直升机和多旋翼共用的么?

楼主(2014-07-23):
ArduPlane-2.73.zip应该是飞机的,ArduCopter-2.8.1.zip这个只是是直升机的还是也有多旋翼的?
求教大神!

网友A:
你看图就知道了,直升机跟多轴不是同一个,光多轴就分好几个固件~~~

网友B:
Plane就是飞机,Copter就是旋翼机,旋翼机里分直机和多旋翼,懂?

网友C(2014-09-07):
坛子里怎么没见用pix飞固定翼的,还都是apm,pix不支持么?
pix不是双CPU,有冗余,应该更适合无人机吧。

网友D:
多轴和直升机不是一个固件

网友E:
总程序是一套,但是在编译预定义的时候会设置机架类型,每种机型对应自己的控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