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的哪吒简易版飞控加GPS 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14-07-23):
我买了399的哪吒简易版飞控,现在想加GPS,不知道加上后 稳定性怎么样,比哪吒v1差距是否差距很大。实在不行就买V2

网友A:
起飞前预热五分钟,稳定性很好

网友:
除了不能扩展外设,其他无差别

网友:
主要是预热 预热好了和V2都没差

网友:
V2还是预热下稳定一点

网友B:
NAZA级别的飞控最好都预热一下。爱抽烟的上电后抽跟烟就可以飞了。

楼主:
e  悟空太贵不舍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级别的飞控最好都预热一下。爱抽烟的上电后抽跟烟就可以飞了。

我当时飞QQ也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预热五分钟,稳定性很好

就上电后等5分钟!?

网友:
我是用一個容量小一點的電池預熱,也好作飛前檢查。所有準備好後,再換回正選電池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上电后等5分钟!?

是的,特别是第一块电池